楼主(2006-07-30):
MD 30230[0]和MD30230[1]中的数值应该根据什么来定的??这根轴是用两轴驱动中之一,有encoder  和  linear scale。

如果要把linear scale 关掉应该如何配置MD?(把MD30200=1 后是否还要对MD30230、MD31000、MD31040中的数值做修改?)

网友A:
如果把直接测量系统改为电机测量系统,修改如下:
 30200   = 1
 30230  =1
 31000  =0
 31010  =0。02
 31020 =1024
 31040  =0

楼主:
西门子840D系统讲义里的,,,,,,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