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请教大家关于等离子切割机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打火,是什么原因呀?气和开关都是好的,知道的告诉下,谢~

网友A:
查一下高压发行电路.

楼主:
高压发行电路?不太明白,怎样检查?谢

网友B:
高压引弧电路,看放电间隙有放电吗?再看主变压器是否有直流电压输出。主二极管是否虚接损坏。

网友B:
对照图纸查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网友D(2006-09-01):
電源開了嗎

网友E:
检查一下割把嘴,是否短路?

网友F:
为什么整流变压器有两个线包发热,且二极管不断地烧坏,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了,谢谢!

网友G:
一些经验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等离子的切割工件的夹子有没有接好,这是不弧的主要原因。有时候当机子用久了,本来接好的也可能变地接触不良。
如果是好的话,把喷嘴/电极等都换新的试一试。在不行的话可能机子有问题,那就要按电路图在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