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目前我也在做一个配电柜,P=1.73*380*I*0.8,明明我算出来的电流只有10.2A,可我看到设计院用的空开的容量是20A,另外一个电流是5A的,可设计院用的空开 是16A,搞不明白啊,望高手指导!!另外,还有电缆的截面积的选择问题,也希望各位大虾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空气开关选用大点的,用20A,16A都可以.因为空调有启动电流.
电缆的选用,大致是1个平方的线过7A电流.
如果条件允许,电线越粗越好.这样,在电线上的损耗就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缆的选用,大致是1个平方的线过7A电流.
不同意

网友C:
电缆用4MM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选用大点的,用20A,16A都可以.因为空调有启动电流.
电缆的选用,大致是1个平方的线过7A电流.
如果条件允许,电线越粗越好.这样,在电线上的损耗就越小.

太抠了吧,大致用4A/mm2

网友E:
空开选对,电线允许时用4MM平方,可用2.5MM的也足也.

网友F:
2.5MM的恐怕不行吧

网友G:
4mm2比较可靠哦

网友H:
我也觉的4mm2比较可靠!

网友I:
条件允许,4 mm2

网友J(2007-04-10):
一个平方的线过4个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