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算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2006-07-30):
我看了一些书和 flash 虽然大致明白扫描周期是怎么一回事 , 但是我现在对这个东西有三种理解 , 不知道那种是对的

1.        当程序一步一步往下执行时 , 碰到有定时器 , 就等到定时器时间到 , 直到执行完程序算一个扫描周期

2.        当程序一步一步往下执行时 , 碰到有定时器 , 看看时间还没有到 , 就跳过去接着执行下边的 , 算一个扫描周期 , 这个周期完了之后接着开始新的扫描周期

3.        当程序一步一步往下执行时 , 碰到有定时器 , 看看时间还没有到 , 就罢工了 , 就回去重新到程序开始 , 算一个扫描周期

哪个是对的,还是多不对啊?

顺便问一下FX2N-32MT最简单的人机界面需要多少钱?就是那种触摸液晶显示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是新手

网友A:
如果是说PLC里的扫描周期,第2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B:
第2个是对的

网友C:
一个都不对。
扫描周期分两种模式,动态和固定。
两种都是把输入映象和中间表达式计算后放入输出映象,输出根据输出映象的内容执行。
中断例外。。。
嘿嘿,瞎说的。。。

网友C:
定时器的值小于扫描周期的就要出错,这个时候就要使用中断是吧。。。

楼主:
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要是定时器没到,执行下面的,要是把我的END执行了,怎么办啊,什么时候才执行end阿

网友D:
一个周期一次呀!那你怎么认为呢?没有END的程序你写写看 能运行吗?

网友E:
end 并不是说不执行程序了,而是表示一个扫描周期的结束,又开始第二个扫描周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nd 并不是说不执行程序了,而是表示一个扫描周期的结束,又开始第二个扫描周期。
整个程序是一个大循环体,不断的重复执行

网友G:
第二种对的
说的不是很详细  应该还有输入滤波时间和输出滞后时间

网友H(2006-09-11):
按照楼主的说法要是没有定时器要怎么计算扫描周期呢?

网友I:
[原创]
我是新手~试下帖子看看..我知道PLC 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执行扫描的,如果把梯形图的顺序有的地方弄的先后顺序不一样,那么会和你想要的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