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我用 可控硅 来调速。   我不想用电位器 ,,,,我是否 可改变 电位器的 电压值 来调速阿?  忘指教,谢谢

网友A:
“赤手抓鱼”?你抓过鱼吗?知道怎么赤手抓鱼吗?如果是一条大鱼呢?怎么抓?抓鱼的什么部位呢?

不想用电位器控制可控硅调速?那想用什么改变可控硅的移相角呢?

网友B:
可以换一种可调方式,就是利用调速器内部的电机电位器来进行调速,外部用两个按钮即可,上升和下降

网友C:
我对可控硅是一点都不了解,学习中!

楼主:
不是不用 电位器。。。而是 外接。。通过采集卡的 da输出
电压来控制,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用 电位器。。。而是 外接。。通过采集卡的 da输出
 电压来控制,怎么样??
没有问题的。现在的可控硅触发移相电路已经集成在一起了。就是外加电压来控制。

楼主:
就是 电压 控制 有点问题。。。我的qq 495487177。。。
能加我,,,我想跟你请教下

网友D:
可以的。对调速器给定电压来说,通过电位器改变电压和改变电位器的电压本质是一样的。
请加QQ:357876232彼此交流。

网友E:
可控硅直流调速器  PWM直流脉宽调速器
模拟量控制  电位器

网友F:
王其祯你好:能提供一份详细资料吗?

网友G:
能问一下,触发板是那种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