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x的问题

楼主(2006-07-30):
我公司有一条生产线,触摸屏为proface的G577R,PLC为OMRON 的C200HX,在更换新CPU模块后, 生产线不能正常运行。 咨询厂家后,认为是新CPU 模块与老的不同,比如生产的国家、生产日期,CPU的扫描时间不同,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A:
原来是什么型号?应该可以替代的,像C200H,C200HS等都没问题 的,QQ7108570

网友B:
如果用的型号完全一样的话,设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设置要改什么东西啊?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C:
不光是设置,还有数据.最好将原PLC里的东西全COPY到新PLC

楼主:
是的,全部都下载了.

网友C:
新的PLC CPU与旧的型号一直?
原CPU坏了换新的?
还是别的原因换新的CPU??
......
触屏与PLC有通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