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

楼主(2006-07-30):
G577R的触摸屏内程序如何在编程时没有选择,是否就不能下载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b zd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网友B:
如果你在下载程序时没有选择可以上传
那就不要想上传程序了

网友C:
能否表达清楚些!

楼主:
我的G557R的触摸屏不能从触摸屏向电脑 上传程序,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B:
因为编程时没有选择可以上载

楼主:
有什么办法? 请指教! 很重要的程序想倍份.

网友D:
有办法,把内部的FLASH用编程器COPY,就OK了.

楼主:
使用什么 品牌的 编程器, flash芯片 是插拔的吗?固定的如何拆下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E:
设了密码了吧?

楼主:
没有设置密码

网友F:
如果从常规角度是没办法上传的

楼主:
不常规 的 方法应该如何解决啊? 请执教

楼主:
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