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我手头有几台安川老型号的伺服马达,不清楚怎样设置参数,请教精通的高手指点,在下在此多谢了.电机型号是SGM-A5A314,驱动器型号为SGD-A5AP,我接了SV-ON,N-OT,P-OT端,现上机通电后面板显示RUN,我自己判断接线应该是没问题,但现在通电后电机无励磁,而且电机发烫很厉害,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使马达通电有励磁发脉冲信号能转起来,而且避免发烫厉害.

楼主:
我现在通过设置电机通过脉冲控制已经可以转动起来了,但是每次开机时电机不给脉冲状态下总会向前转动一个角度,不知道是为什么,需要设置哪个参数?电机仍然发烫.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SGDA-02BP的也有类似的问题,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低速(高速看不清楚)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圈有四个点(应该是90度均匀分布的四点)是速度突变的(突然变快),排除脉冲源不稳定的情况,因为脉冲源是稳频的,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但脉冲发完后停下来后电机会逆时针转一个角度.我设置刚性参数时设置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以前用AB的伺服也有过这种情况,调增益和贯量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