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SFWR  D98  D70   k20 能实现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移位写入指令,当你前面的有一个动作由OFF变成ON时,D98的内容存入D99。D70的内容变成1。D98的内容变了后,又有一个动作由OFF变成ON时。D98的内容存入D100,D70的内容变成2,具体看你做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