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1):
我在变频供水中用了三菱的f700变频器。我用一个远传压力表作为变频器控制输出频率的控制,压力表的量程是0-1Mpa,对应变频器的控制电压是5-0V(我接的是10   2   5脚)。现在的问题是 客户需要在0.4-0.5Mpa的压力变化范围内,产生至少20Hz的频率变化,而我们最多能产生5Hz的变化范围,最好在0.4Mpa附近对应50Hz,在0.5Mpa附近对应30Hz。大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试试PID模式

楼主:
差不多搞定了 谢谢

楼主:
我觉得 fu  su 都能检测 频率 达到信号,但都是在上升的时候触发。那如果要检测 已经达到最大的频率  和  已经达到最低频率  这2个信号时, 应该如何设置?达到最低频率是不是会一直有输出?

大家在恒压供水这样的应用中,如何让变频器在最低频率运行一段时间后 停止运行呢?是不是都是要检测这2个信号啊?

楼主:
F70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现在我想将变频器达到了最高和最低运行频率的2个信号送给plc,开始我想使用su 和 fu 2个端子。但我看了说明书,发现su对应的“运行频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fu变成on信号的条件是高于pr42的值,显然fu不能用于最低频率达到的信号检测。那么大家觉得这2个信号应该如何获得合适?谢谢

楼主:
fu搞定
su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B: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也不回,也没遇到过,希望高手多多指点,密切关注中!

网友C:
我是刚学的,刚看过F700的应用手册,觉得应该跟4-6号参数,73号,79号和 125号参数有关!  我在实验室玩的是旋钮的那种电位器,改变73号参数(模拟量输入选择),看情况修改需要选择端子补偿增益的参数值,可以改变电位器的频率上限。还有如果你是接2,5,10脚的话,可以在125参数(端子2频率设定增益频率)上改变电位器输出频率的最大值。 也可以考虑一下用多段速运行解决0.4Mpa-0.5Mpa的频率要求,修改79号参数为4,根据需要在控制回路上接RH,RM,RL,STF,STR,SD。 修改4-6号参数改变高中低速的运行频率!
    小弟刚学玩变频器,在这里说说自己都看法而已。在各位斑竹前算是班门弄斧了,望大家指点指点,多多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