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1):
请教---三菱人机F940密码输入界面如何写?

希望在三菱人机F940上做一个密码输入画面,
不同的人输入不同密码,可以进入不同的界面,
请问如何实现?
有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人机是和什么设备通讯的,如果是和PLC的话,这样需要在程序编写的时候做文章

网友B:
分0~15级,对应不同的操作级别,具体参考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