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1):
想问一下4~20mA、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自己用电阻转换成0~10V的信号,会有误差么?

网友A:
4~20mA转2~10V可以并电阻,不过要看变送器的带载能力,误差与电阻的精度有关.要转0~10V比较麻烦,请高手指点.

楼主:
那还是直接买0~10V输出的变送器最好了。变送器带载能力是指?
多谢!

网友B:
若仅仅转换成一路电压信号应用,不接其它负载时,用一只500欧姆电阻即可实现转换为2~10V电压信号.只要电阻的精度足够高时,误差能够满足实际要求.
若还带其它负载时,最好采用4~20mA变双路4~20mA的隔离器,再用电阻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C:
使用电流读取模块 。  隔离器   。 将传感器的250电阻撤掉就是4-10V了。

网友D:
采用4~20mA变双路4~20mA的隔离器, 如何实现啊  有相关模块吗?

网友B:
到有关网站看看.现成的模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