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1):
请问安川伺服控制器(SGDS系列)能否用安川监控软件SIGMAWIN+监控修改参数?
电脑与伺服控制器之间的连线能否自己做,若可以的话请提供连线图。
谢谢!!!!!!!

网友A:
都可以做啊~
连线你自己按手册上做就行了啊!

楼主:
楼上的能否提供一下连接图,我手头现在没有手册。谢谢!

网友B(2006-12-21):
需要安川SGDS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的连接图做连接电缆。(可以向安川的代理商购买)
另外SGDS是可以和SIGMA WIN+通信的。实现监控和修改参数。但有一定的版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