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6-07-31):
前几天刚刚做了一套设备,系统运行完全正常,但是当系统停机的的时候系统总电源就自动断电。当重新上电以后,系统还能正常使用。电机的功率也很小,控制也是直接控制,接线目前也没发现问题,哪位能为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不够清晰

网友B:
能描述明了点吗?

楼主:
它是一个很小的制冷系统,选用的压缩机负荷也很小,所以它不是降压启动,是直接启动的。系统给电后,启动运行都很正常。正常情况下,压缩机停机的时候,控制柜里的继电器给压缩机断电,压缩机停转即可。但是现在停机的时候,现场电源,也就是负责给电控柜供电的开关却自动跳开。就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不正常的开关断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C:
"给电控柜供电的开关"是什么样的开关呢?看上去好象是联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