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的问题

楼主(2006-07-31):
G7自学习中分旋转型和停止型自学习,说明书上没说太清楚,个人理解是不是去负载下的旋转自学习和带负载下的停止型自学习,得到的效果一样?本人愚昧,见笑了

网友A(2007-06-01):
可以这样理解但你说的只是一方面
旋转自学习和停止自学习都可在无PG矢量控制和带PG矢量控制模式下使用,但是需要高精度用途的情况下就必须做旋转自学习.切记,在连接负载的状态下只能做停止自学习.做旋转自学习不但不能正确测定电机参数而且电机还会发生故障运行危险.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做自学习?
有疑问:QQ联系:624674287

网友B:
无论实施什么样的自学习全部都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工矿无法脱离负载的情况下请选择停止型自学习.(建议能用旋转型自学习最好用旋转型自学习,能够提高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