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6-07-31):
乘法运算中如果是D1和D2相乘,  运算的结果存在D4(高字)D3(低字)中。
如果D1 和D2运算结果是200,  是不是结果200就直接村在D3中,  下次我要调用的话就直接取D3就可以了还是要用32位的。

网友A:
为了避免混淆和出错有可能产生32位元结果的就要用32位的

网友B:
16位相乘结果用32位的;
如果是32位的乘法指令,如DMUL D0 D2 D4 结果将存在D7、D6、D5、D4中;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