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1):
我家在2000年装潢时布线的,当时没有穿管,直接埋在墙里(现在越想越后悔),分了5路空气开关和带漏保的总开关,两个空调分别各占1路,几年来没出现过问题,今天却吓了我一跳。
   中午我开了两个空调,几分钟后碰巧到配电箱处,闻到了焦味,我赶紧关掉后开的空调,卸下挡板,发现中间1路空气开关的上进线拧螺丝口已被烫变型了,并发出焦味,但都没有跳。摸几个空气开关和用几个n型串接的上进线,包括部分导线,都发烫,温度较高,之后感觉也没有降温。后来我重换了空气开关,并重拧紧其它接线(发现另外一个空气开关的一根出线,因为和其它两根较粗的线接在同一空气开关下,几乎不费劲就能拿出来)。晚上回家分别开了空调,发现不烫手,有点温度,估计是正常现象,没有敢同时开,准备明天白天试试。
   以前两台空调也同时开过,电线至少是2.5平方的,也应该没有问题,而烧焦的这1路是厨房,当时应该没有任何负载。难道仅仅是空气开关坏了,如果是这样,问题到不大,也已解决了,就怕是其他……,我只是知道点基础知识,当时的电工人已找不着了,也不灵光。
   请各位大哥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要注意什么问题,毕竟安全太重要了。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是负荷太重了吧!~
    现在你可能的话就换些粗点的线啊!~4平方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空开进线烧坏了 空开也没跳
 和房间线路应该没关系 就是线头松动导致电流过大 产热造成的

楼主:
今天中午两个空调同时开了,摸着空气开关有点温度,估计是正常现象。
希望是楼上讲的问题。

网友C:
支持3楼说法

网友D:
应该是负荷重了吧,2。5平方的线带空调是太细了,最少也得4平方的线嘛

网友E:
线太细了啊,至少4平方,最好6平方多股铜线啊,用什么电器都无忧了啊,哈哈。

网友F:
你的空调功率是多大的,换算一下,就知道线是否合理了,没有必要浪费钱,现在的铜线很贵的,虽然安全要紧但是也要考虑经济的合理性啊,不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房间的线路吧,关于你今天说的问题,应该和你的房间线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是不是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
线是4平方的,应该没问题的,我估计也是线头松动导致电流过大,产热造成的。
这个线头松动应该是指已烧焦的空气开关的上进线松动吧? ———因为烧焦了,拧开时很费事,没有办法知道之前是否松动,而且几年来都没有问题(也许没发现吧?!)。
与这根线有关系吗?(发现另外一个空气开关的一根出线,因为和其它两根较粗的线接在同一空气开关下,几乎不费劲就能拿出来)
另外,我理解:当时并没有电流从已烧焦的空气开关通过,电流只是从上进线通过的。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G(2006-09-07):
只要是导线连接松动影响的,建议每过一段时间把空开、插座等螺丝复检一遍吧

网友H:
应该是上接线柱没拧紧吧,这样会很容易烧坏触头的.2.5平方的线接两台空调(1.5匹)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其余线有温度可能与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