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请问冷库节能有些什么方案,可以从那几个方面去考虑

网友A:
关键是解决如何计量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计量问题,应该可以有办法

网友B:
冷量的计算?

楼主:
没人发表点看法?

网友C:
冷库节什么能?电能?机械能?冷库不就是“冰窖”吗?天然的,节什么能?嘻嘻嘻。

楼主还是把自己的问题描述的尽量清楚一些,好吗?

楼主:
哈哈,从节电的角度。
400吨的冷库,7.5KW压缩机6个,10.5KW1个,现已用温度探测器控制温度,上下限开停电机。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节电办法。
如果是天然冰窖,当然咱不用齐人忧天,哈哈

网友C:
如果是采用制冷技术的冷库,采用恒温控制着方案不是很好吗?还能怎么更省电呢?那就是保温材料、密闭性要好。另外,库内的温度传导要快。

网友D(2007-03-22):
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这样也能省电

网友E:
我公司采用了避尖用电,集中开启时间.通过平时的摸索后,用了时间控制系统,尽量用谷电制冷.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