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我最近接了一个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利用FX2N和两个旋转编码器来控制两个电机(提升电机和行走步进电机)以实现对一工件的移动.因为我刚毕业这方面没经验,看了编程手册把大体的运动过程写了出来.希望有着方面经验的大师能帮忙指点一下.小妹不胜感激.
   我选择的是两相两计数输入,所用到的计数器是C252和C253.具体的运动轨迹是:
 抬起,步进均处于原点-----抬起电机下降750MM-----步进电机左进50MM----抬起上升740MM----步进右进672MM----抬起下降740MM-------步进右进50MM----抬起上升750MM-------步进左进672MM  整个运动结束,但必须回到原点.

楼主:
我听说还应当考虑机械的累计误差带来的影响.因为没着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师们能指点一二.  谢谢啦.

网友A:
干吗要这样啊,你用一个步进电机,在用一个异步电机就可以了,我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程序,,要的话跟我联系QQ153112266

网友B:
异步电机定位准确吗?
是咋个做的...

网友B:
另,不会是要收费的吧 ...
如果是的话,就算我没有问过...

楼主:
方案是老板定的   我只是按他的意思办事而已  呵呵   所以请有经验的大师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了啊

楼主:
又及   : 我选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C:
你选择个线性数高点的编码器!把编码器最好安装在直接活动轴上.比如用了皮带减速就安装在离工件近的那头.这样可以减少点误差.还有是抱闸电机吧?首先把参考位选择好.再把每个位置离参考位是多少个脉冲算好.再用比较命令来计算是正转还是反转.当到了这个位置用比较命令来决定电机是否停下来.在这个工位完成了动作 原后用完成标志来触发下个公位和这个工位的关系,可以用比较 再决定是正转还是反转.就这样下去.希望对你有提示.

网友D(2006-10-30):
如果可以加个电磁离合器,用高速比较指令,实现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E(2007-01-22):
你的抬起,移动距离是有了。但是这个距离的参照物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