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求助C200H-CPU01如何用C120-LK201与PC通讯
我有一个通讯模块C120-LK201-EV1,想要把C200H-CPU01与电脑通讯,请问通讯线如何焊接,SW1、SW2、SW3如何设置,PC内如何设置?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另:PLC软件我用的是CX-5.0

网友A:
接线:
PC          PLC
2-------------2
3------------3
5------------7
7-8
4-6        4-5
SW1,SW2,SW3看标签设置.PLC内不用设置.
CXP进行相应设置.

楼主:
多谢,我已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