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故障为物料已满但不能停,磁敏开关输出电压有十几伏,正常应为4伏,磁敏开关是正常的,百思不得其解,望有其维修经练的大侠指教。

网友A:
不大清楚!

网友B:
说的不大清楚,还有不知你的配料称,是用压力传感器传送数据,还是用料位计传送数据.

楼主:
是用磁敏开关,物料加满时,磁敏开关与磁铁之间的间隙加大,磁敏开关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从而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来控制继电器的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