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电机用于控制一个螺旋测微器(转一圈为1毫米),只要求可以正转和反转,不要求变速。最好带驱动。能给我一个确定的型号吗?

楼主:
不一定要确定的型号,可以告诉我怎样去选择吗,我主要是不会编驱动。对驱动还刚入门

网友A:
只是带动螺旋测微器用微型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微型电机带动螺旋测微器中间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传动过程呢?螺旋测微器是上行程30mm,下行程30mm.

网友B:
用变频器的定位功能可以解决
妈的用过PLC后觉得驱动简单的要死!!!!

网友B:
带编码器的电机+变频器就可以了 ,用变频器里的定位功能和参考位置功能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什么PLC

楼主:
回复83ljf0318

感谢83ljf0318

带编码器的电机和变频器一共要多少钱,电机大小只要42mm就可以了,其余参数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