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在合成氨生产中,使用了红外线分析仪表对低温变换炉出口一氧化碳含量进行分析。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检查气源流量、压力都正常,表内部件也没什么异常,由于手上没有什么有价的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是棘手,希望哪位师傅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红外线分析仪出现剧烈波动时,用标准气通入仪器,若还剧烈波动则是仪器问题,否则是一氧化碳成分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