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我的电脑使用了XP系统之后就不能安装S5了.谢谢!

网友A:
能把你的S5编程软件发给我试一下吗!你是V7.2版的吗?
                                         711022027@163.com

网友B(2006-11-23):
能把你的S5编程软件发给我试一下吗!

网友B:
能把你的S5编程软件发给我试一下吗!   qq439156910
email:jiangxiyan6411@people.com.cn

网友C:
有破解软件的!
其实就是补丁,网上找找,我找到了,装好了,而且可以用鼠标!

网友D(2006-12-26):
能把你的S5编程软件发给我试一下吗!
sleeply@citiz.net

网友E(2007-03-25):
怎么不能运行啊???STEP5 /7.02以上版本的在98/2000/XP均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F(2007-07-04):
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