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请问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网友A:
当然可以。
 你的问题太模糊了,带负载还是不带负载?

楼主:
是带上负载的,我测量时好象没有电压,而电机又是旋转的。

网友B:
肯定有电压啊,你测的时候是不是断电了,电机在惯性作用......

楼主:
电机肯定是在旋转,而不是惯性,请问电压大概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用的数字万用表,而显示成了无穷大,就以为是测试不出

网友D:
400V左右,看频率了,用机械表量......

网友E:
用指针式的万用表去量;
数字万用表一般的是不能测量输出端的;

网友F:
用万用表一样测的出来。

网友G:
最好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测

楼主:
我是用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的,为什么用数字表测不出来呢?

网友H:
用变频器监控出来的值就是真实值啦!

网友I:
用具有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测.
VC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