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我正在调试用一台132KW超能士变频器同时拖动筛子上的四台同型号的电机,四台电机电源并联。(11kw,六级,安装位置不一样,两台在上面,两台在中下部,负载情况应该不一样;有外接热偶),调试中最好的状况就是上部两台电机可以转动,下面的转不动,最差的时候,一台都不动(有130A输出电流)为防烧电机14秒后强行停车!敬请高手赐教.

网友A:
4台电机不同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应用。再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比如不转的时候,每台电机的电流?有记录吗?最大可能的原因是电机选小了。负载太重,电机带不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估计电机有可能已经烧了,130/4=32.5A,11KW电流25A加上负载不平衡,有的电机可能已经在14秒内烧了......

楼主:
直接启动(去掉变频器)能够正常运行,每台电机都不同轴,是个电振筛。我的电机试过没有烧哦,还在生产^_^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启动(去掉变频器)能够正常运行,每台电机都不同轴,是个电振筛。我的电机试过没有烧哦,还在生产^_^
直接启动于变频器启动是不一样,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很大,启动力矩能达到2.5倍的额定转矩耶。
变频启动是软起,启动的冲击电流小(甚至没有冲击),可启动转矩就不会达到直接启动的2.5倍额定转矩了。
况且,制造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变频器的余量考虑了吗?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电机选小了。该加的保护也要加的。一拖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很多都是可以的!

楼主:
晕,有人没有仔细看首帖吧?我132kw变频器拖动总功率44kw还小?我是正好有这么个变频器才大马拉小车的。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我试成功了,现在能够用变频一拖四启动(变频器电流限制尽可能放大,但输出要有热继保护哦)

网友A:
呵呵,是没有仔细的看你的变频器的电流是够用的,可是,启动如果这么费劲的话,也是个问题呀。你还应该在观察一段时间,这个系统是不是可靠?是不是无故障?侥幸、勉强的ok,也是让人放心不下的,心里不踏实呀。

楼主:
谢谢提醒,我正在观察

网友E:
132KW的价格比4台小功率的要高的多,为什么这样应用?

网友F:
[]
楼主除了用了闲置变频器外,这个方案并不可取...
你的变频器功能用了调速和软起动,其它的功能好象用不上...
其实软起动也并不完全是,对吧
振动筛应该是个高惯性负载吧

网友A:
感谢楼上的点评。

网友G:
请问负载性质对变频器有何影响,是不是与制动有关,请赐教

楼主:
因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是为了减小振动振幅,减少机修维护量。我们这个振动筛是质量比较差,变频器功率小了还真不行,我估计最少要75kw,正好手头有个132kw,顺手用上啦^_^,你说功能我都用上了,还有节电功能,甩掉变频直接启动的运行的电流78A,降频后运行才21~27A(都指一次测电流)

网友A:
本楼的讨论与传动技术应用方法密切相关。讨论得挺好,有些看头。置顶共享。

网友H:
变频器应该设置成两段(即一拖二的模式),四台电机根据负荷大小分成两组,两组分别设置热保,

楼主:
一拖四运行已经近一个星期,一切正常!

网友I: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告诉大家变频器驱动坏了等

网友J:
变频器是针对四极电机设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告诉大家变频器驱动坏了等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告诉大家变频器驱动坏了等
能说说理由吗?谢谢你哦,我的变频已经在生产中用了好多天了,一切正常。如果你知道,请多指教,我好做好预防工作,不然影响生产,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是针对四极电机设计的
只能说四级电机用变频多些,其他级数的电机也可以用的!

网友L:
看来是筛子对启动转矩要求比较大,以及一拖四情况一般是平均分配电流。筛子的电机可能对转矩的要求可能不是一样的,长此以往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M:
楼主,为什么开始就拖不动呢,如果132KW的变频器去驱动11KW的四台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理论上的没有问题,是你4台的电机同时启动,当然,这么大濒频器驱动这么小的电机,你也许可以陆续启动,但是不是能让你4台都能陆续启动就很难说了,也许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试的吧,50HZ,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他妈的,跳了.
 也许,启动时把频率设低点,比如30HZ,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靠,又跳了.
  再降低频率,再试,4台都起了,然后统一把频率再上去.
  一拖几,省点钱,省不多,弊端多多
1.启动麻烦
2.多各个负载的保护功能减少(大家想想,是不)
3.一个负载坏了,其他跟着受影响.
  当然,你废物利用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M:
补充一点:
变频器在应用中对电机极数没有什么顾忌的 ,各种极数都可以用,也没有用多用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为什么开始就拖不动呢,如果132KW的变频器去驱动11KW的四台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理论上的没有问题,是你4台的电机同时启动,当然,这么大濒频器驱动这么小的电机,你也许可以陆续启动,但是不是能让你4台都能陆续启动就很难说了,也许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试的吧,50HZ,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跳了.
也许,启动时把频率设低点,比如30HZ,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靠,又跳了.
再降低频率,再试,4台都起了,然后统一把频率再上去.
一拖几,省点钱,省不多,弊端多多
1.启动麻烦
2.多各个负载的保护功能减少(大家想想,是不)
3.一个负载坏了,其他跟着受影响.
当然,你废物利用就另当别论了
你也许不太了解情况:
1.我这四台电机是一台分级筛子上的,必须同时启动,且由于设备品质差,启动转矩很大。
2。我开始没试起来,主要是参数设置不符合实际情况,特别是最大电流限制设置过小。
3.变频器输出至电机之间加有热继电器,可以分别保护每一台电机,且一台电机过载,变频器就会失电(热继四对辅助接点是串连的)。

网友N:
认真的看了.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我想也是应该可以的.大车拉小马应该没问题.但楼主说的会产生上两个马达动而下两个马达不动或全不动.这些情况的确有些不好理解.不过这么大的电机一般启动时是降压启动的.不然是会影响电网电压的吧.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能再仔细点说说吗?

楼主:
四台电机(4×11kw)加在一起直接启动电流也不超过500A,用变频启动大概测了一下,应该不超过300A,我们这个系统变压器够大,没有刻意研究这个问题(主要生产比较紧张张)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的时候,上面两个负载轻一点,能够启动,下面两个负载大些,还没启动起来,变频已经保护动作,设置好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O:
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呢?还有你算过电机的启动转矩吗?

网友P:
不能矢量控制而已,其它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