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我下载了一个STEP7 V5.3SP3 版本的软件,它怎么装不上去,每次装的时候他都提示你需要安装STEP7 V5。3,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弄了,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下载的是补丁,当然装不上,去找个原版,然后再安装。
5.3这类软件,完全可以使用电骡来下载,至于如何下载,就不用跟贴了。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