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
我们知道在许多变频器中都有转矩提升的设置功能,
那么在直流调速中是否也有此功能呢?
如6RA70或欧陆590等较先进的驱动器中是否能实现此功能呢?

网友A:
问题提得有点意思。看看有没有人发表意见呢?

网友A:
补充说明,考虑再三,还是将此帖置顶了。因为H侠提出了一个交直流传动的特性比较的问题。在今天的传动调速控制系统上,交流系统与直流系统的启动特性到底是不是一样呢?启动过程的控制特性也相同吗?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是应用技术、基础理论问题。搞清楚了,有利于我们的实际应用。欢迎感兴趣的工程师们点评。

网友B:
我只想说,交流调速与直流调速的最大区别在于:启动时的输出转矩。

网友A:
不错,说得好。有没有展开的解释呢?很想听听。

网友A:
其实,如果多使用些西门子的交流/直流传动产品,这些问题,就很好理解和回答了。它不仅让你使用了设备,还帮你复习了许多的基础知识。

比如,谁再想利用一些技术忽悠卖点,你会问为什么,你不会轻信。

网友C:
直流调速器
是转矩  补偿  吗?

楼主:
查看陈伯时的书,知道直流双闭环系统中:
一 转速调节器的作用
1 使转速跟随给定电压变化,稳态无静差
2 对负载变化起抗扰作用
3 其输出限幅值决定允许的最大电流
二  电流调节器的作用
1  对电网电压波动起及时抗扰作用
2  起动时保证获得允许的最大电流
3  在转速调节过程中,使电流跟随其给定电压变化
4  当电机过载甚至堵转时,限制电枢电流的最大值,从而起到快速的安全保护作用.如果故障消失,系统能够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A:
好,直流是这样。直流电机的启动,可以控制截止电流(挖土机特性),那交流呢?交流的启动电流可控吗?再问:交流电机能堵转吗?如果能,交流电机的堵转转矩与直流比,有什么不同呢?
呵呵,原谅我好奇呀。

网友D:
我觉得直流的变压,感应的变频,那些人为机械特性的曲线很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其实直流和交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说直流电机本身就是一台变频装置,你相信吗?
现在科技发展的趋势就是最后根本区分不出直流传动和交流传动的任何差别,更有可能是交流变频的性能远超过直流系统。

网友A:
谢“宽容”发言。其观点我同意。

本楼问题主要突出的是电机的启动过程。至于运行过程,交直流的控制特性已经基本一致了。而且交流特性优于直流特性,交流的调速范围和最高运行转速都比直流的指标强。可是启动,交流电机需要有些特殊的措施,比如,此时的交流电机转矩控制只能开环控制,采用的是V/F控制模式,力量不够,就靠转矩提升功能提高启动过程的转矩。而直流机呢,却可以“挖土机特性”。直流机堵转转矩是闭环的,只要允许,想控制多大都可以。这点至目前是交流机系统无法比拟的。呵呵,就差这一步了,交流机在直流机面前”还是有“短”。

其实本楼的答案是,直流电机的控制本身就具备了启动过程“转矩提升”功能。根本用不着设置。如果直流机的启动力矩不够,说明要么电机选小了,要么挖土机特性的截止电流限制多了,放开它就是了。

要说启动和堵转,直流机目前是最优秀、最有能力的。

网友E:
任斑主就不要那么客气了,说起来你也算我一半老师了,当初刚开始用6RA70的时候,如果没有你的指点,说不定真会“放炮”了。
交流电机的起动问题是先天不足,现在能补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其他各方面的性能都有超过直流之势。
所以直流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只是直流的成本和对环境的要求比交流电机高多了。更讨厌的是整流子火花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化工和纺织行业抛弃直流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直流机呢,却可以“挖土机特性”。直流机堵转转矩是闭环的,只要允许,想控制多大都可以。

其实本楼的答案是,直流电机的控制本身就具备了启动过程“转矩提升”功能。根本用不着设置。如果直流机的启动力矩不够,说明要么电机选小了,要么挖土机特性的截止电流限制多了,放开它就是了。

  挖土机特性的截止电流是否是自动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
 那么我们则通过将额定电流设置大一些,启动转矩是否就大些?

楼主:
还有:
引用 网友F:

转速调节器的作用:
 使转速跟随给定电压变化,并且输出限幅值决定允许的最大电流
试问,转速调节器的输出限幡由什么决定,与速度给定信号的大小有关吗?

网友A:
-------------------------------------------------------------------------------------
挖土机特性的截止电流是否是自动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
那么我们则通过将额定电流设置大一些,启动转矩是否就大些?
转速调节器的输出限幡由什么决定,与速度给定信号的大小有关吗?
--------------------------------------------------------------------------------------

一共是问了3个问题。都与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基础知识有关。

问题一:电流调节器的截止电流与电流调节器的限幅器限幅有关,与电机的额定电流无关。当然,截止电流受装置的最大电流限制,也受电流调节器限幅器的限幅设置限制。一般截止电流的限制以电机的过载能力为依据。比如,额定电流的倍数为单位进行截止电流的设置与调整;

问题二:限幅器的限幅值设置得越大,电机的启动力矩就越大。但是,限幅器的限幅值设置是有限度的,他受到装置的电流极限能力的限制,同样,也必须要考虑电机的过载能力,电机的如果超过了电流极限,会因过电流而烧毁,同样截止电流(堵转电流)太大,时间持续太长,电机也会完蛋。
截止电流,是一种对额定电流的倍增,是一种独立功能的调整,不是通过调整电机的额定电流来实现,而是通过调整电机的过载能力来实现。

问题三:转速调节器的输出(限幅),是依据电流调节器的反馈而制定的匹配参数,对他的大小设置,要看电流调节器的反馈值大小而确定。与转速调节器的输入信号大小无关。

楼主:
谢谢任老师指点,看来我还得啃啃书本.

网友A:
其实,只要理解了双闭环的基本工作原理,再回头看两个调节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的关系,就很容易搞懂了。再有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网友G:
呵呵,有人也看陈伯时的书啊,那本电力拖动吧,偶得老师,怀念ing

网友H(2007-06-29):
直流根本无需所谓"转矩提升",它的启动转矩基本为额定转矩,而变频做不到,只好玩"提升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