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力变压器

楼主(2006-08-01):
请问现在的油浸变压器630KVA,800KVA分别是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A:
8万元
        jiangzhenhua

网友B:
电压等级(10kV 35kV)跟型号(S9 S11)是多少?

网友C(2008-08-18):
                                   SF6密度继电器

产品采用微控制器技术对高压电气设备密封容器中 SF6 气体密度进行监测,数字显示现场 SF6 密度、容器中压力及温度,可根据设备中 SF6 密度监测定值的要求发出报警、控制信号,确保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仪表 485 通讯接口可用于参数设定和系统监控并可提供 4~20mA 电流输出信号。

主要技术特点:

? 数字显示,高精度,高可靠性。
? 铸铝壳体,外形美观,密封性好,抗冲击耐振动,性能好。
? 计算机全程修正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参数。
? 可设置调整参数,应用灵活。
? 大容量继电器输出接点,电气寿命长。

技术参数:

? 量程: 5~90G/V(密度);0~1Mpa(压力);-30℃~+60℃(温度)

? 压力分辨率: 1Kpa
? 压力精度: ± 2 Kpa
? 温度精度: ± 0.5 ℃
? 温度分辨率:0.1 ℃
? 触点容量: 250V/ 16A , 2 组
? 触点寿命:10万次
?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 抭振性能: 20M /S2
? 信号传输: RS485 ;4~20mA 仪表信号
?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 压力传感器: AP681
? 相对湿度: 0~95% RH
? 工作环境:温度 -30 ℃ ~ 60 ℃
? 铝壳外型:A: 010 OD :Φ 84 ID :Φ 64 H : 108
       B:BP15AODΦ105,IDΦ82,H:150
? 安装镙口: M20 × 1.5

可根据特殊用户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