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1):
[]
现在公司里生产的一条流水线,用于输送板料,根据工艺要求分两段,速度分别是V1,V2,V1的电机速度300-1000rpm无级调速,V2的速度始终是V1的1.2倍。V1,V2各由一台变频器来带动多台电机调速。

由于机械设计的原因,在V1速度段与V2速度段衔接的地方,只有通过接触器使电机在V1和V2之间投切。很头疼这里,最怕这里出现问题:
1.投入,切出瞬间产生的尖峰电压,将IGBT击穿。
2.投入,切出时候的电流突变,使变频器报警。

我为了防止这些问题, 在容量计算时,电机按7倍的额定电流计算,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电抗器。但是!自己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很害怕出问题啊~~~~~~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我这样处理行么?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有?

楼主:
图片怎么这么小啊?

图片点击回大些,电机的功率很小,0.2kW,4极。带50:1的件速箱。

网友A:
给“小妖”点意见。

首先,输出电抗器可以免,没有用反倒会起负作用。
第二,放宽心,没有问题,关键是先封锁装置,后转换接触器,安然无恙。
第三,并联电机的热保护与过流保护呢?同时驱动一拖多,为什么不保护电机?

网友B:
只供参考:
1.所有电机统一保护接地.这是一拖多的基本要求
2.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不好,不过是用在提速和减速问题不是很大,但要注意提速时容易过流不过参数设置好,没什么问题;减速时肯定会产生再生制动电能反馈到直流侧,此时注意变频器制动电阻一定要安装.释放出去.

楼主:
多谢楼上2位的解答!

接地,热保护我都会做好的。在电机端我是用了一个带热磁保护的断路器,用于保护电机,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断开方便维修。
至于再生反馈的问题,我想应该不怕,一个电机功率小,另外还有好多台不用切换的电机在吃这个电呢。

斑竹说的先封锁装置,这个就做不到了,因为在此同时,变频器还要带其他的电机工作的。
害怕的就是这里啊~~

网友A:
以下是引用diyong在2006-8-2 10:18:00的发言: 斑竹说的先封锁装置,这个就做不到了,因为在此同时,变频器还要带其他的电机工作的。
害怕的就是这里啊~~
你疯了,想带电转换,那可危险呀。电机怎么样先姑且不讲,变频器是要吃亏的。尽管你的功率很小,那也不安全。
没招儿了吧?告诉你一秘籍:“想办法呀”。怎么样才能做到先关断后转换呢?这是实质问题,让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自然关断。这是一个提示。自己会想到的。哈哈。

网友A:
电子开关----无触点接触器。听说过吗?

网友A:
坏了,我把图给弄没了。请“小妖”在给贴出来好吗?

网友C:
楼主的这套设备在设计上就是一个错误 ...
在V1和V2之间分一个独立的输送台出来加一变频器,什么但心都不存在了 ...
因为V1和V2各有多台电机,分离一个出没有问题吧

网友A:
楼上的主意不错。

网友D:
为什么把问题搞的这么复杂?!把变频器看做电源就可以了。
变频器出线侧加接触器,在国外的设备上多的是,不懂的不要乱说。
什么合理不合理!能用就是合理的!楼主可以放心的去用,冲击没你想的那么大。

楼主:
图在这里,编辑好象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听了大家的发言,心里踏实了很多。

楼上有朋友说变速区增加一台变频器,是个好方法,不过这里不行,它是好多台电机,逐一逐一象跑马灯般轮换的。

正如宽容所说,我是把变频器当电源来看的,怕就怕接触器通断引电弧击穿IGBT。如果国外有人这么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用的是斑竹说的固态继电器,呵呵,应该万无一失拉。

多谢大家!

网友C:
看了你的图纸,可以这样理解:
V1和V2的输送台的比例在不断的变换,但始终只有一个输送台在变速...
变速的目的就是防止物件在两种速度下被拉断,是吧...
用了那么多的接触器来切换,我认为是增加了设备的不可靠性...
按我的理解分为:
V1速,V变速,V2速
三台变频器,V变速的变频器作为电子切换,接触器只在开机和停机时才动作.
我认为这是比较可靠的运行方式(可能我不理解你的生产工艺),也是配件和电源消耗较低的设计方式.
变频器后加接触器的方式我也在用...,但不是这种频繁的投切...
个人观点而已,说错了不要介意...

网友C:
能用和合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低燥音设计和高燥音设计之间是什么关系...
低成本运行和高成本运行之间是什么关系...
低工作量维护和高工作量维护之间是什么关系...
嘿嘿,我瞎说的...

网友A:
感谢“小妖”,图又贴出来了。不好意思,是我失手造成的,找不回来了。封精封的。

哈哈,头一次看到“宽容”在拿“样板”说事,是外国的样板。可是我看到一拖多的“爆炸”事件,全都是出自“鬼子”的设计之手,炸得“鬼子”都懵了,“宽容”不知道吗?还是视而不见呢?

带电做接触器切换,别说接触器了,就是继电器(如果带载),也会产生很强的di/dt、dv/dt呀,否则为什么还要有阻容吸收电路呢?200W的电机带电转换,能产生多大的谐波干扰?谁知道呢?

变频器可以做电源用,但变频器还不是电源,与网侧的电源是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D:
我曾经和”鬼子“们合作过一些项目,是做压延机的,接触过很多这种例子,故障率也不会高。而另外的一些例子就是AB和欧陆的变频器,确实炸的很难看!
之所以很少说国外例子是觉得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已的设计风格,不能一味的抄鬼佬的。
解决突波的问题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加装突波吸收器,效果还算可以。
另外就算使用SSR也要加突波吸收才行。
设计合不合理没有确切的规范,存在就是合理,哪怕明天被淘汰,今天也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和”鬼子“们合作过一些项目,是做压延机的,接触过很多这种例子,故障率也不会高。而另外的一些例子就是AB和欧陆的变频器,确实炸的很难看!
之所以很少说国外例子是觉得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已的设计风格,不能一味的抄鬼佬的。
解决突波的问题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加装突波吸收器,效果还算可以。
另外就算使用SSR也要加突波吸收才行。
设计合不合理没有确切的规范,存在就是合理,哪怕明天被淘汰,今天也是合理的!

嗯,只要处理好这些躁声,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说的加装突波吸收器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初衷是输出端加个电抗器, 在 产生突波的时候把它给隔住了不影响变频器。我认为只要电抗器保持有电流通过(其他电机在运转),在突波产生的时候它应该是起好效果的,而不是任工说的起反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任工说的应该是均衡电抗器的一种,在舜间分闸时会产生相当高的电压冲击(dv/dt),当然是适得其反了.好东西也要慎用之.
关于突波吸收是很专业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任工所提到的阻容吸收装置,还有其他可以到相应的网站上去找一找.

网友E:
我做过工频/变频切换,但看不到搂主的图纸,不好说

网友F:
你用科比的产品吧~用同步速度控制,就根本用不到 继电器

楼主:
还有朋友给些建议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用科比的产品吧~用同步速度控制,就根本用不到继电器
科比垃圾就不要来做广告了!产品垃圾!人更垃圾!~~~~~~~

网友G:
因为你的图实在看不清楚,可否提供以下参数一共参考,
1. 一共只有三台电机吗?他们个时多大功率的,额定电流个时多少?
2. 变频器选用多大功率的?
3. 切换的频率时多少?

楼主:
经过考虑,我决定了:用固态继电器,已经联系供应商了。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建议!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了

网友A:
呵呵,你的题目出得不错。我也感谢你了。能够在此做些有益的应用技术讨论。是大家所希望的,也是本栏目的主持的初衷。谢谢你了,小妖。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呦。

网友H:
我也是在认真学习的看完主题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I:
同意四楼的!!!!!!!!!!!!!!!!!!!!!!!!!!!!!!!!!!!!!!!!!!!!!!!!!!!!!!!!!!!!!!!!
精诚合作,诚信服务.

网友I:
精诚合作,诚信服务.

网友J:
学习各位高手的经验ING~~

网友K:
你放心吧。不会击穿的。

网友L:
先切换再输出;先断电再切换

网友M(2006-08-31):
好贴,可是看不懂,呵呵,顶!

网友N:
我个人同意宽容的看法,对任工的观点有点不同意见。
1:因为不是只有一台电机,所以,某个电机的投入和切除关系不大。
2:SSR倒是有过零触发的,但变频器的输出并不是正弦波,高频方波(PWM/SPWM),所以和接触器是差不多的(这还是理想情况,SSR对Dv/Dt是很敏感的,估计你没给信号它就自己接通了)。

网友O:
啊,搞工艺总是想让搞技术的去实现;我们如果也了解工艺,可以对工艺过程进行改进,使生产更加安全快速。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去适应工艺,因为你解决方案再完美,也不符合生产效率提升的方向。

网友D:
SSR的故障率太高,多数情况下宁可能交流接触器也不愿用SSR。
接触器就是噪声太重了,但也比SSR放炮好。用SSR时散热一定要做好。

楼主:
[]
这次的情况,yanli7234和tanshuozhe是完全说中了。

柜子我已经装完了,在调试中,这几天被折磨S了。

施工的时候已经尽量考虑到EMI的问题了,也加了输入电抗器,实际的情况是:变频器在启动,停止的时候,有些体质差的SSR,没给指令,动作指示灯就亮起来了,差不多有给驱动那么亮吧,看着心里都发毛。后来在控制端并上一个0.1uf的电容,这个灯总算正常了。。

再启动变频器来试车,可恨的是,它居然真的象yanli7234所说,自己就导通了!V1,V2两变频器一个报GF(对地电流过大),一个报OC过电流。
要不是变频器的保护够灵敏,那两台30KW的安川G7就得送修了。

KAO,真是被它打败了,这可怎么收场?!头疼S了。

总结:

1.SSR不适合于谐波大的场合。(不知道是不是买的SSR太菜了?国产的,3相20A,85元一个)
2.内置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谐波小很多。装30KW大变频器柜子的SSR指示灯正常,装5.5KW小柜子的,变频器一启动,有些灯就亮了。

3.就是最重要的,诸位有什么高招没有?

楼主:
只恨自己只看到输出频率在50HZ以下,却忽略了是SPWM。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