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02):
4-20mA电流输出能否先串接显示仪表,再送到dcs

网友A:
没有深入了解过!

网友B:
可以,但串接显示仪表的输入端不能与DCS系统的输入端共地.

楼主:
楼上的,这是为何?

网友B:
1,若串接显示仪表的输入端与DCS系统的输入端共地,就会使DCS系统的输入端短路而无法取得信号,但此时显示仪表会正常显示.
2,若使用二线制的显示仪表时,可以直接串入回路中,同时由DCS给提供DC24V电源即可.但二线制的显示仪表的工作压降必须小于5V,否则会受到系统的带负载能力的影响,无法显示满量程时的数据.
说明:

对于现场采用二线制的变送器的系统是第二种的情况.
而对于现场直接来的4~20mA信号,则是第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