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抓耳挠腮,S7200与微打怎么也联系不上,与300K却没问题,与电脑串口也可以。谁能指导我一下呢?

与300K 的一段代码是:

Network 1
LD     SM0.1
MOVB  9, SMB30

Network 2
// ####################################        打印开始
LD     I0.1
EU
XMT    VB4000, 0

S      M0.1, 1
Network 3
LD     M0.1
O      M0.2
S      M0.2, 1

TON    T101, VW6000

R      M0.1, 1
Network 4
LD     T101
XMT    VB4100, 0
R      T101, 1
R      M0.2, 1

S      M0.3, 1

Network 5
LD     M0.3
O      M0.4
S      M0.4, 1

TON    T102, VW6000

R      M0.3, 1
Network 6
LD     T102
XMT    VB4200, 0
R      M0.4, 1
R      T102, 1

S      M0.5, 1
Network 7
LD     M0.5
O      M0.6
S      M0.6, 1

TON    T103, VW6000

R      M0.5, 1
Network 8
LD     T103
XMT    VB4300, 0
R      T103, 1
R      M0.6, 1

S      M0.7, 1
Network 9
LD     M0.7
O      M1.0
S      M1.0, 1

TON    T104, VW6000

R      M0.7, 1
Network 10
LD     T104
XMT    VB4400, 0
R      T104, 1
R      M1.0, 1

S      M1.1, 1
Network 11
LD     M1.1
O      M1.2
S      M1.2, 1

TON    T105, VW6000

R      M1.1, 1
Network 12
LD     T105
XMT    VB4500, 0
R      T105, 1
R      M1.2, 1

S      M1.3, 1
Network 13
LD     M1.3
O      M1.4
S      M1.4, 1

TON    T106, VW6000

R      M1.3, 1
Network 14
LD     T106
XMT    VB4600, 0
R      T106, 1
R      M1.4, 1

S      M1.5, 1
Network 15
LD     M1.5
O      M1.6
S      M1.6, 1

TON    T107, VW6000

R      M1.5, 1
Network 16
LD     T107
XMT    VB4700, 0
R      T107, 1
R      M1.6, 1

S      M1.7, 1
Network 17
LD     M1.7
O      M2.0
S      M2.0, 1

TON    T108, VW6000

R      M1.7, 1
Network 18
LD     T108
XMT    VB4800, 0
R      T108, 1
R      M2.0, 1

S      M2.1, 1
Network 19
LD     M2.1
O      M2.2
S      M2.2, 1

TON    T109, VW6000

R      M2.1, 1
Network 20
LD     T109
XMT    VB4900, 0
R      T109, 1
R      M2.2, 1

S      M2.3, 1
Network 21
LD     M2.3
O      M2.4
S      M2.4, 1

TON    T110, VW6000

R      M2.3, 1
Network 22
LD     T110
XMT    VB5000, 0
R      T110, 1
R      M2.4, 1

S      M2.5, 1
Network 23
LD     M2.5
O      M2.6
S      M2.6, 1

TON    T111, VW6000

R      M2.5, 1
Network 24
LD     T111
XMT    VB5100, 0
R      T111, 1
R      M2.6, 1

S      M2.7, 1
Network 25
LD     M2.7
O      M3.0
S      M3.0, 1

TON    T112, VW6000

R      M2.7, 1
Network 26
LD     T112
XMT    VB5200, 0
R      T112, 1
R      M3.0, 1

Network 27
// ####################################

300K打印机打印的表格很正常,可是连接微打煨煌的打印机就是没有反应,怀疑是自由口的通信协议不正确,现在为9600.N.8.1,我联系厂家说是应为11位数据传输,现在不明白S7200里停止位的定义方法。SMB30应怎么设置,望高手指点,我的邮箱是cdtonny@sohu.com, 欢迎交流:)

楼主:
自由口设置反复尝试过,在EPSON300K中能正常打印,为什么微打就没有反映呢,程序只是发送16#的ESC码从串口,用串口调试软件接受能发现发送正常,电脑给微打用VB语言发打印命令也正常,说明接线正确,现在只能说是通信协议不对,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请教 cdtonny 能否告诉我EPSON  300K的串口(25针)与S7-200编程口的连线是怎么接的吗?几针脚对应几针脚?我也想试一下打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