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各位大侠
那位知道步进电机的接线的办法
   我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的线都接好了
在测试的时候电机转
 可是当和PLC连接的时候就不转
 不知道是那方面的原因     脉冲接到了发动脉冲PLC的端子上
 脉冲方向接到了plc的接地端子上了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各个型号是:PLC 西门子 s7-200 226, 驱动器:两相混合式细分驱动器,SH-20803
                  电机: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86系列

网友A:
你把频率设置的很低看看

网友B:
你有计算过启动频率吗,?

网友B:
频率不够,是不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