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各位好
omron sysmac cqm1 cpu11配cqm1-cif02连接台式电脑读程序时,对电脑系统有要求吗?win98,win2000,winxp都行吗?CX-P版本有限制吗?

网友A:
对电脑的要求取决于软件的版本

网友B:
系统没什么要求,在WIN98下都可以;

网友C:
cx-p5 在WIN98可以吗???

网友D:
没有要求!我的WIN98已经安装拉CX-5.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