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请教各位:
 三菱的Q2AS CPU是否可以直接和GP-2501S连接,而不需要增加一个PLC的通信模块,一个模块好贵呢! 如果可以,请帮忙解释一下如何连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找你的直接供应商解决问题是最快的途径...

网友B:
CPU通讯应该是没问题得
找根电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