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本人有一个日光灯标志,烧了一个光管后,想去更换一个新的上去,但光管一放上去就烧掉,线路应没问题,以前都好的,本人想不出是怎么回事?请大家不啬指教!!!

网友A:
镇流器坏拉

楼主:
镇流器坏了也不至于一装上就烧光管吧!但我换光管时也同时换了起辉器,起辉器也和光管一起烧坏了
镇流器的作用不是镇流吗,没了镇流也不至于马上烧光管吧,不过我的电压偏高一

网友B:
镇流器坏拉,没错的。
你换一个镇流器就好了,

网友C:
同意四楼建议

网友D:
灯管是不是突然一亮,然后就灭了?

网友E:
同意4楼的看法.

楼主:
对,一换上就闪一下就烧坏了!老兄,有何高见??

网友F:
会不会是的电路接口处有点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电感的镇留器吧,坏了,换吧

网友G:
换镇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