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2):
请问ABB变频器在牵伸传动与泵类传动中选用那种系列最可靠.故障率最低.请那位老师回下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说呀.

网友A:
有人使用了十几年都没问题,也有人刚买来就坏了!各家的变频器都有故障率,就看你运气好不好了!呵呵!
像这种问题只有ABB的总公司才有最精确的统计。在很多人们的感觉中600系列的是最皮实的。不过已经停产了!!!
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靠用户自身的合理使用,例如:控制接线方式是否最优;现场环境能否提高;定期的为其做除尘维护等等。所以说,产品本身质量是一个问题,但自身的合理使用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