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触发电路问题!

楼主(2006-08-02):
本人初学电气.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因公司有个旧控制柜坏了,可控硅触发板坏了不能触发可控硅进行整流.
模块使用的是MFC160A的 整流的电压是380V
电路图如下,请教各位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对它进行触发整流?

网友A:
简单桥式整流,在电工手册随便就能找一个.

网友B:
请问:直流侧的负载是电动机还是其它负载?是电动机的话就不是简单的触发的问题了。加我QQ357876232讨论。

网友C:
这要看是可控硅或是触发路方面的原因。加 我的QQ417474659讨论

网友D:
楼主的负载是电磁铁.

网友E:
半控桥, 买个专用的触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