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

楼主(2006-08-02):
各位大哥,
              谁能告诉我带正反转星三角降压启动啊?最好有图,谢谢哦

网友A:
你是否可以在星角启动器的前端加上两个接触器进行倒相呢?个人想法不知是否符合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B:
在星三角启动器的前端加上两个接触器进行倒相,先选择正反转再启动

网友C(2006-09-30):
有一星三角降压启动,负荷重时不能转换转换为三角形运行,而轻负荷时可以正常启动,请问哪位师傅能帮我解释一下原因,谢谢![求助]
呵呵,按楼上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