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电阻模块

楼主(2006-08-02):
PT100热电阻接在热电阻模块上,模板上应怎样设置?程序当中应怎样进行转换?
K分度热电偶接在模拟量模板上,模板上应怎样设置?程序当中应怎样进行转换?补偿电阻启何种作用?

网友A:
哪个系列的PLC?
S7-200? 300?400?

网友B:
楼上的兄弟:  估计你所指的是 6ES7 331-7PF00-0AB0或 6ES7 331-7PF01-0AB0 热电阻模板!

1. PT100热电阻接在热电阻模板上,模板上无须做设置! 因为在模板的左侧,根本没有量程卡!

2. 在S7软件的"hardware configuration"中, 注意---在measuring type栏选"RTD-4L", 在measuring range栏选"PT100 std"或 "PT100 cl".

3.  a) "PT100 std"精度0.1, 因此在程序里要除以10! 例子如下:
     L     PIW ***
     ITD
     DTR
     L     1.000000e-001
     *R
     T     DB*.DBD**

    b) "PT100 cl"精度0.01, 因此在程序里要除以100! 例子如下:
     L     PIW ***
     ITD
     DTR
     L     1.000000e-002
     *R
     T     DB*.DBD**

 "PT100 cl"----PT100气候型, 其精度0.01. 在检测水温方面, 有很大的优势!

楼主:
谢谢!让我长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