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连个USB转COM的转接,然后在接到LOGO230RC上现在是怎么也不能建立PC和PLC之间的连接。直接接在其他电脑的COM上能用,USB转接的型号是USB-RS232,请大家帮忙下,急!!!!!!!!!!!!!!!

网友A:
你的问题可能是COM口没有设好。还有一种可能是串口不能和你的笔记本兼容

网友B:
是否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C:
在控制面板中检查转接口映射的COM口号,并作相应的设置。

网友D:
我想问下是不是所以笔记本型号,相应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
USB转出的COM口与电脑自带的COM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确实,USB转出的COM口与电脑自带的COM口是不一样的。用pcca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