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03):
我单位监测刮板运转机的控制器坏了,型号:STM672B 进口的 ,工作原理是:在尾轮上安装一个探头,由控制器检测信号,从而知道运转是否正常。这个东西谁知道什么型号的继电器能替换? 原型号的东西哪里有?

                                                   拜谢了

网友A:
设备有PLC控制吗?如果有,很简单,加装一个U型槽的光电传感器,再搞一个设计有缺口的转轮,使转轮旋转一周,传感器就有一段时间导通,如果长时间(时间自已定)不导通,应输出报警信号,如果用PLC只要在程序中加语句,如果没有,另加时间继电器,也一样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