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GP测试程序(几个简单的按钮)已经下载,SIEMENS程序已经下载(里面带有DB1,DB里面设置为array[1...20] dword)。通讯设置为MPI:速率为19200   8  ODD  1  DTR/ER   4LINE。但是报错为 PLC NOT RESPONDING (02:F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不会搞错了吧

楼主:
线应该不会错,按照PROFACE公司提供的传真图纸自制。

网友B:
谁卖给你就找谁给你通;

不通就杀了他。

网友C:
你通讯设置错了吧???

楼主:
4楼得兄弟,通讯设置错什么地方呀?我的通讯设置为19200   8  ODD  1  DTR/ER   4LINE。请写具体的地方。

网友C:
187500 EVEN 8 1 DTR/ER 2line 试试看  偶是菜鸟!!!~~~

网友D:
也把GP中的系统区关掉试试

楼主(2006-09-08):
已经搞定通讯问题!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E:
首先恭喜你呀!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能和大家分享吗?

网友F(2018-10-30):
引用 楼主:
GP测试程序(几个简单的按钮)已经下载,SIEMENS程序已经下载(里面带有DB1,DB里面设置为array[1...20] dword)。通讯设置为MPI:速率为19200   8  ODD  1  DTR/ER   4LINE。但是报错为 PLC NOT RESPONDING (02:F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我总算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GP测试程序(几个简单的按钮)已经下载,SIEMENS程序已经下载(里面带有DB1,DB里面设置为array[1...20] dword)。通讯设置为MPI:速率为19200   8  ODD  1  DTR/ER   4LINE。但是报错为 PLC NOT RESPONDING (02:F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我总算明白了。
请问您明白了什么,方便给一下具体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