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现需要一套液位控制系统,液体为食用油。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6BAR,4-20MA即可。控制表尺寸为48X96。4位显示,有高低位设定输出。请求各位师父帮我配置一下.

网友A:
要用卫生型的接头接传感器,我公司经常给蒙牛(北京)公司提供这种液位传感器。控制表可以使用数显表就可以,只要带上下限报警就带高低位输出了。
有事可打电话:010-82782536-21

网友B: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和传感器的.你所说的控制表,完全可以用数显压力表代替.可以打电话进行联系.024-83601023

沈阳海泰仪表工业有限公司

网友C:
你好!您可以到这个上看看上面有直接报价http://www.gkcity.com/

网友D:
价格好点的找我

网友E:
我正在研制中
yrfqz@hotmail.com

网友F:
成熟产品
一套1400

网友G:
最新湿度传感器推荐.
P-14 Rapid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W= 3,81 x L= 5,0 x H= 0,4 mm
0 ... 100% relative humidity
-80 ... +150 deg C
140 pF ± 40 pF
(@ 23 deg C and 30% RH)
0,25 pF / % RH (15 ... 90% RH)
< 1,5% RH ( 20 ... 90% RH @ 23 deg C, after one point calibration)
< 0,01
< 1,5% RH
< 4 s (50% RH  0% RH; Vair = 2 m/s., response time < 1 s typ.)
1 ... 100 KHz
< 12 Vpp AC
alternating signal without DC bias
SIL, wires or customer specific
主要运用:培养箱,湿度模块,变送器,探空设备以及恶劣环境湿度测试.

网友H:
成熟产品,与一些食品厂合作过代替国产压力变送器如ABB的.
卫生型压力变送器,接口膜片大,防堵,一套价位在2500元左右.
确定具体型号,价格另谈.谢谢!!13870623132,谭明灿.

网友I(2006-09-02):
LEM5 – 经济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Nylon杆 and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EM6 – 经济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Nylon杆 and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LEM5..A – 无毒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杆材料为 in Hostaform and 316 不锈钢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EM6..A –无毒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杆材料为 in Hostaform and 316 不锈钢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LEM7 – 经济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LMD/LM – 经济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A –FA-TA– 带止动环的液位开关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 LA-LFA – 带指示灯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LMV1 A-FA – 监测最低点和排出点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minimum) – N/C (drain)
LM1/LM2/LMM1 CSA-CA-CFA-CTA –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FPA –TPA – 带止动环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CFPA – CTPA – 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A1/LMA2/LMMA1 FA-FIA– 弯头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and NBR 浮子或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A…T/LM2FA…T/LM1TA…T – 带温度开关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and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level) – N/O (温度开关)
LM1/LM2/LMM1 FIA-PTIA – 不锈钢材质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GSA – GSIA – 带止动环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and NBR 浮子 或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GA –GTA – 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and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GA –GTIA – 不锈钢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3/LM4 GSA –GA – GTA – 检测3到4个点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3 or 4
• 触点: N/C – N/O
LM3/LM4 GSIA –GIA – GTIA – 检测3到4个点的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3 or 4
• 触点: N/C – N/O
LM1/LM2/LMM1 GSPA – GPA - GTPA – PVC材料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PVC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3/LM4 GSPA – GPA - GTPA – PVC材料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PVC
• 开关触点: 3 or 4
• 触点: N/C – N/O
LM1/LM2/LMM1 CTA – GTA EP – 隔爆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1/LM2/LMM1 TIA – GTIA EP – 隔爆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or 2
• 触点: N/C – N/O - SPDT
LM3/LM4 GTA - GTIA EP – 隔爆型液位开关 • 器体材质: 黄铜杆 和 NBR 浮子 or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3 or 4
• 触点: N/C – N/O
装配件 • 器体材质: 黄铜 和 NBR 浮子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装配件(不锈钢) • 器体材质: 316 不锈钢
• 开关触点: 1
• 触点: N/C – N/O - SPDT

网友J(2006-12-01):
选EJA卫生型压力变送器,配个带上下限报警的数显表就可以.建议用宇电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