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伺服系统在断电时的位置信息保存在哪里?

网友A:
有的信息是不需要供电就能保存的,比如参数设定,有的是要供电的,比如绝对式的电机位置,具体存哪个芯片俺就不知道乐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A:
建议楼主扣开,顺着电池的线找  哈哈

网友C:
看是什么样的编码器,如是绝对编码器,断电后,重启可记忆位置,增量编码器断电重启要找位置

网友D:
有的内容是用锂电池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