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大家好,我是名初学者,我这里有个TPM1PLC和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5.0还有编程线自动在线后能把PLC程序上传到电脑但怎么把原程序册除 和把程序传到PLC能教我一下

网友A:
你把新的程序下载就能把原来的程序清除了。不过首先要确认PLC为可写状态。
或者你可以做PLC的初始化,就能清除里面的所有程序及设置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