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主机是笔记本有串口

s7-200 cpu是216系列

转换电缆是6es7 972-0ca23-0xa0

这跟和我以前用的不同,没有dip设置的小开关

由于216有2个port

所以直接上port1 用Microwin32新建项目,cpu选择为216

但是连接后

转换器电源灯长亮

active灯一直不亮

连接到s7300的plc上就能通讯的

不知道为何??

请指教,1谢谢

ps:cp5512能否与s7 200通讯?

楼主:
os 是 winxp pro版

网友A:
CP5512能与s7 200通讯, 我已经测试过CP5512(PPI)方式与CPU216 Port 0通讯没问题! 但是, 改用CP5512(MPI)方式与CPU216 Port 0通讯均失败!

网友A:
转换电缆是6ES7 972-0CA23-0XA0 是 USB/PPI电缆吗? 我现在用的老型号转换电缆 6ES7 901-3BF20-0XA0 (RS-232/PPI).

网友B:
因为楼主使用的是300/400PLC的编程电缆,属于MPI电缆,所以你不能和200的PLC通讯。
200的USB/PPI的通讯电缆订货号为:6ES7 901-3DB30-0XA0
两者不能通用
5512 可以对200,300,400进行通讯,其中200需要选择PPI方式,300/400需要选用MPI或者DP方式。
同理,5611等通讯卡用法同5512相同。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兄弟回答

5512 的那个口算是rs485的口    还是rs232

我看5512上的接口都是雌头

plc上也是雌头

这当中的转换电缆是要自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