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双端口功能是不是就是电脑连到GOT上,GOT再连到PLC上,这时可以用电脑对PLC进行梯形图编程,数据监控等等/?

网友A:
可以实现 这个功能

各种工控 软件 资料 连线

1#  施耐德P系列编程软件及资料

 2#  施耐德TWODO系列软件及资料

 3#  西门子STEP7 V5.2软件

 4#  西门子STEP7 V5.3软件

 5#  西门子S7-200软件及资料(V4.0+SP3)

 6#   西门子触摸屏PROTOOL软件

 7#  西门子触摸屏WINCC FLEX软件

 8#  西门子WINCC V6.0软件

 9#  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资料

 10# 欧姆龙CX ONE软件(6.1 可连接CP1H的PLC)

 11# 欧姆龙欧洲版SYSWIN软件(可连接C500/C120的PLC)

 12# 欧姆龙触摸屏软件

 13# 欧姆龙编程手册及资料

 14# 三菱最新PLC编程软件(可连接FX3UC)

 15#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WORKS

 16#  三菱变频器资料

 17#  三菱伺服驱动器资料

 18#  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19#  欧姆龙CPM1A 2A CQM1解密软件

 20#  三星PLC 软件(H 系列和 N系列的不一样的)

 21#  日本HAKKO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2#  日本富士(Fuji)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3#  日本proface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4#   光洋PLC编程软件及资料

 25#  光洋GC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6#  富士PLC软件及资料

 27#  松下PLC软件

 28#  日立PLC软件及资料

 29#  LG全系列工控产品资料软件

 30#  ABB PLC 编程软件

 31#   Eview EasyView 威纶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32#  台达全系列工控产品软件及资料

 33#  HITECH触摸屏软件

 34#  日本横河PLC软件及资料

 35#  日本安川 富士伺服驱动器资料

 36#  台湾永宏产品资料软件

 37#  深圳步进科技KINCO伺服资料软件

 38#   组态王无限点软件(没有时间限制 软件破解的)

 39#  无锡信捷软件 资料

 40#   北京凯迪恩PLC软件 资料

 41#   华光PLC软件资料

 42#   GE PLC软件 资料

 43#   西门子数控软件资料

 44#   和利时PLC软件 资料

 45#   日立变频器资料 手册

 46#   PLC基础知识教程

 47#   常见PLC 触摸屏与电脑连线做法

 48#   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

 49#   欧姆龙CPT软件

 50#   中国工控网2005年光盘

 51#   中国工控网2006年光盘

 52#   浙大中自文本显示器软件

 53#   台湾丰炜Vigor plc软件 资料

 54#   电工手册( 上下册)

 55#   松下PLC编程手册

 56#  松下GT触摸屏软件 资料

 57#  松下GV触摸屏软件

网友B(2007-06-02):
怎么实现电脑连到GOT上面啊?(不是用来下载GOT用户程序的那个功能)他们之间应该有通信协议吧!是什么啊?

网友C:
直接连就行
协议不用你考虑

网友B:
楼上的能不能讲详细点,触摸屏与电脑连接(不是用来下载程序的那个端口)实现触摸屏与电脑之间的监控以及数据传送,他们之间直接连接就可以吗?那他们之间的串行通信是不是双方都需要编程,怎么编啊?

网友C:
用触摸屏的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触摸屏
再用电缆把触摸屏和PLC连接
在电脑中用PLC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上传或下载PLC程序了
这不说双端口功能
而是所说的透明功能

网友B:
知道一些了,楼上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所谓的“双端口功能”和“透明功能”各自的含义,实现,以及作用。如果我想用触摸屏既连PLC又连电脑,并且想实现触摸屏与电脑之间传输数据(非下载上传程序,而是一般的数据传输)与运行监控,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应该采用上面所说的“双端口”和“透明”中的哪一仲功能啊? 非常感谢

网友D(2007-07-27):
电脑分别用各自编程软件编好程序分别下载到F940和PLC后再相连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