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03):
各位大虾好,我在网上找了N个STEP7的版本,尽然没有一个能装上去的,请各位大虾帮我找个能装上的,我的联系方式QQ:491571587 邮箱huangwb840@sohu.com,先谢谢了

网友A:
各位大侠好,我在网上下载了STEP7 V5.3 SP3在安装时提示说windows xp home版不能安装(我以前用的是原装的),后来我又重新安装了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版再安装STEP7可还是不行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在控制面板=》语言设置 里把你的系统默认语言改为英文就可以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