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实在是高

楼主(2006-08-03):
在低压侧偷高压电,他是怎么做的。

我是某公司动力科的计量稽查员,我公司于2004年从保定理想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购进数台远程抄表高压计量箱,一直以来,运行良好。最近,有一计量箱出现间隔性的计量失误,故障发生时,所测电量仅为实用电量的十分之一,有时居然测不出用户用电,而且经常发生在夜晚,经我们检查,并没有人为破坏迹象,后来,我们又换上一台新的,故障依旧,经我们调查得知,用户配电室晚上经常有人出没,而时间又与故障发生时间相吻合,为此,我们怀疑有人窃电,但他并没有对计量箱作任何手脚,又怎么窃电呢,何况计量箱在高高的电杆上,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他们是不是进行高科技窃电,例如在低压侧使高压互感器变比失准,或者劫取无线电信号,对信号参数进行修改,或者.....,请大家帮忙研究一下,他们是如何窃电,应该怎样避免此类现象发生,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远程抄表高压计量箱

   远程抄表高压计量箱是ELcMB一11配电线路电能计量远程监测系统的简称,它是由高压组合互感器、多功能电能表FLPD一1{300型远程抄表器及用电管理部门主控台计算机系统和GSM f或GPRs)无线通讯模块等组成。
   组台互感器选用本公司生产的硅橡胶干式高压计量箱,内部结构可分为两元件或三元件各种规格的产品,多功能电能表配置应符合DL仃645 1 997i匝讯规约,并且具有485接口连接FLPD一1 000型抄表器,通过采集器对多功能电能表数据进行处理、转换,通过GsM通讯与用电管理部门主控站交换信息.通过短讯方式或实时数据方式进行,只要远程抄表高压计量箱和主控站都在GsM通讯网内.不论距离多远.主控站均可操作抄表器,监测用户计量各种数据。
   本远程抄表高压计量箱可抄取电表的有功和无功复费率表底、需量.记录有功和无功分段电量并保存晶近30天的分段电量数据。每月冻结3次表底并保存最近12个月的冻结表底数据。可由用户设定冻结时间通过转发命令可读取电表更多数据,抄表器还可提供有关抄表器状态的数据。
   为了提高用电管理监督检查的作用.充分发挥该系统的智能化及科技含量,防止窃电及检测非正常运行状态,增加了监控报警功能.报警功能包括:(1)用户用电异常主动报警(2)电压回路断相主动上报(3)采集抄表器上电主动上报(4)采集抄表器掉电主动上报(5计量箱门开关报警。

网友A:
可能有窃电,方法很多注意他的读数是怎么变化的吧,慢还是有时倒转还是其他。

问题很好大家发表一下自己意见

网友B:
用户配电室晚上经常有人出没,而时间又与故障发生时间相吻合.

是不有人出入配电室就发生故障,窃电成功后,故障就会恢复,下次再想窃电,就必须再次进入配电室呢?

网友B:
很想知道问题的答案,有没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我也是做电表的,其实按照你的形容是很难窃电的,但是有一种最简单的窃电方法,就是让电不经过你的电表啊,你有没有看过线路呢??其实有时候原因就是最简单的!!!

   要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我也可以帮你想想原因.

网友D:
干扰,使正常电信号贬低

网友E:
向楼上说的,线路有没有看过!!用户配电室晚上经常有人出没,在这个上要多加看守
---------------------------------------------------------------------------------------------

网友F:
我想这个是有偷电,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做,他可以帮我做,要省下来的电费给他多少分成